[求助] 请教TMS320C6455 的rapidIO如果用作板间连接如何选择连接器?

楼主(2010-07-02):
请教rapidIO如果用作板间连接如何选择连接器?
好像说要选择100ohm的连接器,但是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型号不清楚。

看过TI的TMS320C6455的EVM,上面是一个AMC的连接器,但是管脚多达几十个,不适合单纯做rapidio的连接器。

那位高手看到过或者使用过,请指教,谢谢啊!!!

楼主:
欢迎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连接器,是指如何布线吗?

楼主:
好久了,竟然没有人回答。

最终选择ERNI的cpci连接器。虽然阻抗差分为85偶,但是先试试吧。

网友:
没搞过这个接口,不过高速接口基本上都是LVDS的随便找吧,
我们用过一个4通路的,

楼主(2010-11-09):
结贴。
这个东西需要使用erni的atca连接器,专为高速差分设计。
给个图:

网友:
哦呀
和在爱立信那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你这个问题当初问问他们CE必能得到最好回答。

网友:
这个不就是airmax连接器吗?

楼主(2011-03-17):
最近看到了一款4 6455的pci卡,使用了sata硬盘的借口作为接插件。呵呵,sata的串行差分线速度跑个1~2G应该问题不大。很好的思想,记录一下:)

楼主(2011-05-24):
关于SATA接口的插拔次数流传着一个误区:SATA接口能插拔50次。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在SATA规范中有规定:内部连接器的耐用性不得低于50个插拔循环,也就是说,遵从规范生产的SATA接口产品,其耐插拔能力是不能低于50次,而不是最多50次,是下限而不是上限。

ESATA(左)和SATA(右)接插件对比

  过去我们在机箱外部连接移动硬盘等设备一般是采用USB2.0或火线1394接口,但这两种接口的实际传输能力(USB 2.0约30MB/s;IEEE1394约40MB/s)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硬盘(超过100MB/s)的性能需求。而eSATA的出现使用户在电脑外部连接SATA设备也可以获得和内部连接相同的效果。对于内部接口SATA,外部的eSATA接口仅仅是在接插件上改进了耐插拔性、插拔次数可超过2000次;而内部的针定义是和SATA接口完全一致的。

  如此看来,eSATA口可以看作是SATA接口的延伸和扩展,这样的功能升级无需芯片转换,也就没有任何会产生损耗的转换过程,所以eSATA接口和SATA接口的传输速度是完全一样的,分别不过一个是外部接口、一个是内部接口而已。eSATA功能的实现功能的成本极低,最大的缺点需要单独提供设备的电源。因此,性能优秀、成本低的eSATA接口也成为最新的USB 3.0技术的最大对手。

楼主:
再说一下,因为种种原因,本人的srio接口最终使用普通的2mm间距的排针实现了两个dsp的跨板卡连接。
速度可以做到125Mx8=1G,两个dsp通信速度也够了。

===============================================================
想想有点搞笑,这么严格的srio连接器规范要求,居然可以用排针在低速下面折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CA电源连接器,microTCA连接器,CPCI电源连接器。
ly-lx-9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