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ModelSim显示中文乱码

楼主(2010-07-03):
当打开一个文件时其中的中文会显示为乱码,可以通过如下设置解决。在ModelSim主窗口中 Tools --> Preference --> Source Windows --> Files --> Custom Encoding for Read中选择gb2312编码。
就可显示并输入中文了。

网友:
谢谢,,我用的是modelsim6.0,设置起来和你的路径不一样,我把我的步骤写出来,方便和我一样情况的人参考:Tools-options-source preference-file-Custom Encoding for Read中选择gb2312编码。这样就能常显示中文部分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每次change directory,都要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这个还不清楚,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用6.0,现在换成6.5了。就是按上述步骤设置的。 2# shxr

网友:
干嘛要换成6.5啊?它们有什么区别不?

网友:
对了,你是每次打开文件都要设置一次吗?

网友(2010-08-13):
不错!用于编写行为模型跑性能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不过写用于综合的RTL的时候还是不要用中文的好!因为综合很可能在linux下运行,中文依然是乱码!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学习下

网友:
真的不错啊,学习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只需设置一下即可,重启后不用重新设置。

网友(2016-04-13):
感谢分享 按照你说的可以 我的是10.2.c 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代码里面的注释信息还是 统一用英文比较好吧   可能刚开始不习惯而已 但是将来移植起来方便

网友(2016-07-13):
感谢分析,已经设置,确实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