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follower 的PAD如何进行ESD保护?

楼主(2010-07-03):
还是可以连上GGNMOS GGPMOS吗
Source follower管子的画法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贴一下电路,还有你的电路工作电压,工作频率,是多少等信息.

网友:
可以连上GGNMOS GGPMOS,Source follower管子也按照ESD rule来画。
如果对负载寄生电容有要求,就按照射频的ESD来做。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3-12-04):
MOS管按照ESD rule来画,同时拉大contact与G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