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entaurus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7-03):
我 装好了Sentaurus 2008.09 ,但是运行Lmgrd 时候

22:28:32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2:28:32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2:28:32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2:28:32 (snpslmd) ------------------------------------------------------------------
22:28:51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22:28:52 (snpslmd) OUT: "swb_all"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22:28:52 (snpslmd) UNSUPPORTED: "SK_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22:28:52 (snpslmd) IN: "swb_all"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运行GENESISe
[root@localhost ~]# GENESISe
****************************************************************************
***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A-2008.09                           ***
***                        (1.4, ia32, linux_gnu)                        ***
***                                                                      ***
***                       Copyright (C) 1994-2009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4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08.09"
        * server 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aemon is "snpslmd"
        * code is "CD0C4C73CCD442483810"
        * expiry date is "31-dec-2019"
        * STROOT is "/usr/synopsys/A_2008.09-SP1/bin/.."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2"
        * user is "root"

请问大家有没有解?

楼主:
终于搞定了,和 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  EFA LicGen 0.4b 版本有问题

网友(2010-09-04):
那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0-11-16):
看一下到底咋样

网友:
关注中,我也想安装

网友(2016-09-18):
是换了这两个的版本,用最新的就能解决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