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adc中电容的比例问题!太感谢了

楼主(2010-07-03):
如果一个一阶sigma-delta adc,输入最大电压是3V,参考电压是0.75V。Cs表示采样电容,Cf表示参考电压的反馈电容。

我发现在我的adc中,只有满足下列关系式,adc才可以正常工作:

Vin_max *Cs=Vref*Cf.
也就是说 Cs/Cf=1/4.

这是为什么?盼大侠现身

网友:
如果输入电荷量大于反馈量,积分器电荷永远都在增加,DSM输出永远为高电平

网友:
Check your SDM transfer function and run system level simulation, such as matlab/simulink model.

楼主:
感谢各位,我找到原因了。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即使不满足Vin_max *Cs=Vref*Cf。但是后续的数字电路处理bit数据的时候,有特定算法。当Vin_max *Cs=Vref*Cf成立时,做出来的digi数据才正确。

不过,具体是什么算法我也不清楚了,这是数字部分的问题了。

如果有大侠解释一下算法问题,那更是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