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TSMC 130nm工艺下使用deep N-Well时怎么加电源?

楼主(2010-07-03):
如题,由于使用的是RFNMOS器件,器件的版图已经自动使用了deep N-Well,这种时候怎么加电源呢,需要在器件外再加保护环吗?
      请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一般来说,DNW就是guardring了,只要DNW结高电位就好了
NMOS的沉底,根据需要可以和source端接,也可以解GND
至于是否再加保护环,要根据需要了

网友:
看您的需要~~

可以加電源或是地線接可~~

网友(2010-08-02):
一般dnw连电源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