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内语句的执行顺序问题

楼主(2010-07-0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3 IS
PORT(CLK,D1:IN STD_LOGIC;
      Q1: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bhv OF DFF3 IS
      SIGNAL A,B: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A<=D1;
                        B<=A;
                        Q1<=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END bhv

小弟刚学VHDL,对process内语句执行顺序,有些糊涂,以上程序中,if语句的三个赋值语句,是在一个CLK上升沿时,同时更新,还是每个赋值语句都需要一个上升沿?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a='0' then              --第一个IF语句
               outa <= '1';
           end if;

           if b='1' then              --第二个IF语句
               outb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两个if语句是并行执行呢,还是先执行完第一个if,再执行第二个if?

请高手们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画电路图,一目了然了,是并行执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啊,小弟刚学还是菜鸟,看书上说的process内的都是顺序执行的啊,怎么是并行呢?

网友:
在时序逻辑下,这个顺序的概念,应该是体现在同一时刻上的顺序变化,我也觉得最好是理解了这条语句会转换为什么电路,你可能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网友:
modelsim仿真一哈。

网友:
并行,无优先级,可当成case语句的另一种写法。

网友: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A<=D1;
                        B<=A;
                        Q1<=B;
                  END IF
都是同时实现的

网友:
if a='0' then              --第一个IF语句
               outa <= '1';
           end if;

           if b='1' then              --第二个IF语句
               outb <= '0';
           end if;
都是并行实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再问问,什么时候是并行,什么时候是串行,该怎么去判断?

网友:
不要被这两个名词给误导了,最好是拿实际的电路来理解会更好。不要只是从代码层面去理解。

网友:
发离开的就是啦发觉来的就是

网友:
FPGA设计中,不能用C语言的眼光去看VHDL代码,PROCESS中的代码经过ISE综合后实际上就是一组数字电路,然后在激励的条件下实现各种数字信号输出,各个PROCESS之间是并行的关系,每个PROCESS内部的代码是在同一时刻执行的

网友:
和Verilog里的阻塞\非阻塞一样

网友:
学的是Verilog,VHDL不通

楼主:
很奇怪,教材上明确的说是process中的语句按顺序执行,岂不是更让人产生误解了

网友:
基本的语句执行确实是顺序,但如果在时序逻辑中还是要先考虑赋值方式对实现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