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FPGA如何实现low power(upf)设计啊?

楼主(2010-07-03):
用FPGA如何实现low power(upf)设计啊?

在芯片设计中要用到low power设计,DC综合时会读入upf文件,然后产生特殊单元,如level shift, isolation, retention register, alwayson,power switch等,那么用FPGA如何验证这类设计呢?

网友:
这种东西FPGA不能验证,你应该用的是多电压设计吧

网友:
基本上FPGA是不能验证低电压设计的,

网友:
基本上是不行的

网友(2010-08-20):
FPGA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定死了,出了map标准逻辑,其他都不可以

网友:
多电压设计一般是属于模拟方面的吧`为什么要用FPGA验证啊

网友(2010-10-02):
FPGA只能验证PMU模块的逻辑吧,至于效果,是验证不出来的

网友:
希望大家多提点建议,我也在学习

网友(2023-06-29):
不太可能,FPGA的cell固定成一片了,cell电压啥的不能随意变换

网友:
里面都是查找表,固定逻辑,没办法模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逻辑门在端口中加入类似iso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