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灵异事件!Vmware会自动换MAC???

楼主(2010-07-04):
一直在Vmware虚拟机下用RHEL 4.0,
今天突然发现synopsys的license启动不了,查了很久,原来是MAC自动变了,
囧了,只好每次启动完都要使用临时更改mac的方法然后再启动license,
更改ifcfg-eth0配置文件的方法没用,
唉,真麻烦
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情况啊????诡异的是怎么会自己换MAC呢?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參考VMWare的使用說明, 它會教導你如何設定一個固定的MAC address. 我的印象中, 應該是要修改*.vmx裡面的設定, 改為00:50:56:xx:yy:zz

楼主:
參考VMWare的使用說明, 它會教導你如何設定一個固定的MAC address. 我的印象中, 應該是要修改*.vmx裡面的設定, 改為00:50:56:xx:yy:zz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但是每次启动后vmx文件就自动变了
好囧啊。。
只能每次都手动ifcongfig一下了。。。

网友:
强制指定IP,在rc.local里面

网友(2011-05-25):
怎样在rc.local里面强制指定IP?

网友:
你是不是移动过vmx文件啊。第一次load时问你是移动的还是复制的。要是选复制的就会给你改mac的。可能是防止一台机器上mac冲突吧。

网友(2013-12-06):
用VMware打开时会询问你是i copyed it或者i moved it时,请选择i moved it(这样系统的MAC就不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