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urbo码解码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04):
我在CCS里编了一个turbo编解码的程序,在帧长较长和信噪比较高时,在解码时会出现收敛后又发散的情况,请问以下有没有人知道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程序细节原理上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是仿真才能找到问题所在,我估计跟你算法的本身缺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