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e-to-die和within-di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4):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在比较这两者的差异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希望有好心的大大能够拨空指较一下

网友:
一个wafer上有很有chip也就是die, die-to-die一般在讲process variation时用得比较多,就是说芯片之间的比较。 within-die,也就是把范围限定在一个芯片之内了,比如mismatch等local variation。 die-to-die就有可能一个die是FF corner另一个die是SS corner,一般不太可能一个die里面一部分是FF,一部分是SS corner,因为FF,SS,TT这些都是全局的

楼主:
一个wafer上有很有chip也就是die, die-to-die一般在讲process variation时用得比较多,就是说芯片之间的比较。 within-die,也就是把范围限定在一个芯片之内了,比如mismatch等local variation。 die-to-die就有可能一 ...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
看完大大的讲解
顿时懂了不少
谢谢你

网友:
不同的die,和一个die

网友(2012-04-22):
感謝分享
總算搞懂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