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的仿真时,Kvco出现跳变

楼主(2010-07-04):
用hspice仿VCO的时候,Kvco的曲线在1.2V以前都比较正常,但是在1.26V左右就会突然变化,当用hamonic balance 仿真时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请教各位大神,这时怎么回事,附上hspice 的仿真命令和Kvco的波形图

.param pctrl=0.8
v_ctrl ctrl 0 pctrl
.tran 10 0.5u sweep pctrl 0 1.8 0.1
.probe tran
+  v(*)  i(*)
.op
.TEMP 25
.option
+ post
+ accurate
+ list
+ probe
+ brief

.LIB "..............................................................."  nominal

后面就是器件参数了

被这个问题折腾几天了,请大家帮帮忙,小弟谢过了

网友(2013-07-09):
回复 楼主:

   求教一下Kvco是咋样仿真的 还有就是VCO的LOOPgain咋样仿真   拜谢!!!!

网友(2015-04-17):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方便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