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系统的设计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0-07-05):
最近正在参与一款DSP的前期规划工作,从来没有搞过时钟系统,不知道从何做起,请前辈给点建议。
      另外,关于低功耗的设计,要求时钟走线上减小功耗,提出用差分放大器差分走线实现时钟长距离传输的低功耗设计。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
是要做一个DSP芯片吗,芯片的时钟要布时钟树。低功耗在时钟上门控。

网友:
降低功耗 的常见设计做法:
1. 将各个模块的时钟分离开, 可以在特定的工作模式下,将某些模块的时钟关掉。
2. 为各个模块选择合适的时钟频率,够用就好,不要偏高。
3. 在综合时采用clock gating技术,这需要写代码的时候,注意一下多加入一些门控信号。

网友:
对系统时钟的几点考虑:
1、保证低功耗模式下能够正常处理时钟的起停
2、注意不相关时钟引起的时序问题(表现为setup与holdup时序问题)
3、在芯片的扫描连测试阶段可以将时钟进行屏蔽,全部通过一个时钟源给定
4、注意系统的运行频率
5、考虑锁相环的使用
6、注意各模块对时钟抖动的要求,尤其是adc...

网友(2010-08-29):
“提出用差分放大器差分走线实现时钟长距离传输的低功耗设计”,挺新颖的,多大设计,多长的时钟路径阿

网友(2011-02-08):
长距离传输?---芯片内还是芯片之间?

网友(2011-04-10):
楼主的议题很前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