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测试分数分频PLL的PCB测试板的版图和原理图

楼主(2010-07-05):
求有关测试分数分频PLL的PCB测试板的版图和原理图的相关资料,要是能有已经完成的测试电路板和原理图自然是更好,谢谢。

网友:
楼猪,的分数PLL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
RFID阅读器,是楼主,不是猪

网友:
这种测试电路板的设计还是跟你芯片相关度蛮大的。你芯片的端口布局跟别人的不一样,就不能拿来用了呢。

网友:
还是应该自己定制啊。掌握几个要点:电源线要滤波,直流偏置线要滤波,射频线要走微带线,阻抗匹配要调好等。

楼主:
多谢楼上,只是,我不知道,小数分频的分频比,数字的串行输入应该用一个什么元件输入,还有数字的reset和enable信号要和时钟配合输入,这应该用什么输入呢?

网友(2010-10-24):
唉 其实我也很需要

网友:
这个跟测试环境关系很大吧?5楼总结得挺全面的
关于数字信号输入的问题,看你是用什么来产生信号了,如果直接从仪表出一般是用同轴,如果是从FPGA出一般用排线,具体用什么规格的还要看你的时钟频率有多高、信号是单端还是差分,如果对信号质量和驱动能力要求很高的话板上还要加buffer。
如果你用Altera的官板可以考虑用HSMC接口。

网友(2010-12-28):
这个肯定都是自己画的吧,毕竟你的封装形式,输入信号跟别人的都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