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来问:仿真的时候如何跟C的结果做对比

楼主(2010-07-05):
现在要做一个verilog 代码的仿真,需要从一个C程序中读入一个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的处理结果与C中的处理结果相对比。该怎么做?需要用哪些函数、语句之类的??
     恐怕没说清楚,稍微示意一下:

                     |----用C处理-------|
用C读入一段数据|                         |-----比较结果
                     |----Verilog 处理---|

有没有谁做过这种?不需要差不多的,只要有仿真中使用了C的就可以来说说啊。

网友:
两种方法,用systemverilog的DPI接口。
要不就直接用文件处理的方式。都打印到文件,然后再比较

楼主:
谢谢yingcui88373 。两者的输出我打算都打印到文件,两个文件作比对。可是verilog的仿真需要从C程序中读一个变量,作为输入数据。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C把这个变量的值打印到txt文件中,然后用verilog读这个文件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PLI的话,好像现在不怎么用了,System Verilog和systemc都包含了PLI接口,可以直接调用C的东西了。问题是:该怎么用System Verilog和systemC来调用C里面的东西呢?不要光说一句呀。有谁能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下??另,目前采用的是5楼的办法。

网友(2010-08-10):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使用DPI。通过参数传递和数据类型转换的方式,直接将C中的变量传递给SV。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