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TE的turbo码尾bit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请教高手:如果我采用MAP算法进行译码的话,是需要这12个尾比特的。但是,这时,将12个尾比特分成4组,每组3个。这样送入译码器的每一路码流后面都得加上3个比特。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码长与交织器长度不一致了。。比如原来码长40.编码的时候采用的就是长度40的交织器。编码后变成40*3+12=132个比特。送入译码器的时候,每一路就成了43个比特了,但是,译码器的交织器必须与编码器一样,所以译码器交织器长度为40 。长度43的码流怎么通过长度40的交织器呢???

网友(2011-11-09):
补充到32的倍数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析,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1-12-26):
我觉得,43bit送到40bit的交织器才可以使得交织器最终归零,就是所有状态位均为零

网友(2018-05-15):
请问楼主当年这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还望楼主能给予帮助

网友:
12个尾bit是不参与交织的,直接填充在3路信号的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