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率与码元速率不是整数倍关系的位同步问题!

楼主(2010-07-05):
现在正在学习基于内插的位同步算法,内插滤波器采用拉格朗日多项式插值法,定时误差采用经典的GARDNER算法。采样率与码元速率是整数倍的情况下在MATLAB中已经实现位同步的功能,但在采样率与码元速率不是整数倍关系的情况下怎么也完成不了同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想请问:1.插值滤波器不就式完成采样的速率转换吗?目的是把采样率转换为码元速率的整数倍,那在采样率与码元速率是整数倍的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内插滤波器? 2.成型滤波与匹配滤波器均采用根号下升余弦滤波器,rcosfir函数要求采样率与码元速率是整数倍关系(大于1),同样在样率与码元速率不是整数倍关系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设计呢?本人看了N久的资料但始终没有进展,望请高人指点迷津,万分感谢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或者这样问:我在大多数论文上看到位同步中的插值滤波器的功能相当于速率转换,我的理解就是把跟符号速率不是整数倍关系的采样率Ts转换为符号速率2倍的Ti。
那么如果符号速率与采样率本身是整数倍关系的话,完成位同步是不是不需要通过插值滤波器呢?
请高手指点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帮顶,也想了解一下,高人指点!

网友:
interpolator + NCO 可以实现非整数倍的SRC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啊!
我是用的interpolator + NCO  方法啊,在整数倍情况下同步可以很好的实现,但在在非整数倍时在星座图上看点非常的散!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2011-06-01):
請問要如何產生非整數倍的發射訊號, 以用來測試接收端之同步的能力...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讲,symbol rate和sample rate是不是整数倍与用不用interporator没有必然的联系。
interporator的目的是用来调整sampling point的。及时symbol rate和sample rate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信道中的延迟,接收到的信号未必能sample到peak点上,所以需要error detector 来检测出sampling error,再通过NCO反馈到interporator来重新调整sampling point。sample rate越高的话,那系统能纠正的sampling error也就越高。

网友(2017-03-19):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牛

网友(2017-11-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后来?

网友:
查看u的计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