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Ridley博士论文 boost电流模式 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仿真问题

楼主(2010-07-05):
基于Ridley博士论文中给出spice代码(p186,参见附件),仿真了电流模式 boost ccm的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
从波特图仿真结果看,存在两个问题:
1. control to output 的传函(vc to vout),低频处即有180度相移。
2.右半平面的零点没有体现出来。

请问:用过Ridley模型进行boost建模的朋友是否遇到过上述问题?产生原因是什么?

Ridley  pwmccm subcircuit见下面附件:

楼主:
去掉电流环路,只仿真功率级即duty to output ,依然没有出现右半平面零点。
但是用上述线路手工推导,是可以推出右半平面零点的。
很奇怪的现象,难道是hspice的问题?

楼主:
Ridley的模型用的人多吗?其准确性如何?

楼主:
右半平面零点在hspice中无法仿真出来,更换其他仿真软件后此零点可以仿真出来。

楼主:
第一个问题,即1. control to output 的传函(vc to vout),低频处即有180度相移,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5-19):
怎么解决的,楼主说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