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0-07-05):
12MHz,pierce结构,晶体参数应该没有问题,经过各种资料包括精粹书中验证过。该电路芯片,经过测试发现起振时间有时候很长,且有时不能起振。现在想通过HSPICE仿真找出问题,但是好像用HSPICE仿真需要初始条件。不知道如何设置!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各节点都设为零行不?

网友:
初始条件可以随便了,节点设置初始电压或者上电都可以
tran模拟时的step要设置成周期的1/500~1/1000

网友:
在L或者C上加个初始值就可以了,
没有初始条件的话,启振时间很长,是很正常现象!!!

楼主:
二楼朋友,你解决了我的问题,0.1n起振了,我之前把论坛里关于OSC的帖子都看了不少,我一直以为是初始电流或者电压的问题,没考虑到步长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50us上电,100us就起振了,我总是觉得起振的似乎有些过于快了,这正是三楼朋友说的问题,一般起振时间都是很长的,几ms左右。我还是怀疑我的仿真是不是真的说明问题。附:rf=1MEGA,RD=1K,CL=10P(C1=C2=20P)。芯片测试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手接触到晶体的两端就很很大的几率使得时钟不起振,或者起振时间超过了10ms,这样我们的芯片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现在我正在考虑对RF并联个几个MEGA的电阻来等效手接触的影响。

网友(2011-07-09):
我用hspice仿真的,没有加初始条件,只是加一个pwl就能起振了

网友(2014-06-17):
最近也学着做振荡器,好好学学

网友(2014-08-21):
请问是用cadence仿真的吗?里面也没有晶体这个器件啊?谢谢大家

网友(2017-01-06):
回复 网友A:

晶体是用电感还有电容等串联模拟成一个晶体模型的

网友(2018-11-09):
请问楼主,晶体模型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