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RC Oscillator时有个小问题,讨论下

楼主(2010-07-05):
刚设计了一个RC Oscillator for ASIC application时,输出方波波形的占空比只有20%左右,大侠们是如何调整的呢?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如果要调到50%,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二分频。

楼主:
谢谢lucia_wan顶,肯定不能 2分频了,我的原理是用参考电压产生电流对电容充电后用比较器比较得到的方波,频率已经是调好了,不能2分频了哈。但我看paper上别人的仿真波形就是50%的占空比呀。哪里有问题?我用理想的电流源来充放电就没问题。

网友:
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原理参考附件中的电路。估计是产生的参考电流的内阻太小了。使得充放电时间不一致。

A Digitally Programmable On-Chip RC-Oscillator in.pdf

网友:
楼主找到答案后麻烦也公布一下啊,学习一下

网友:
应是 到达你要的volt level之前,电流源已经非在正常操作

网友:
占空比没有50%主要是充放电时间的不匹配,一是充放电电流的不匹配,二是充放电时负载的时间常数不匹配。仔细调调可以出来的。只是实际流片出来要注意工艺偏差的影响。往往是开关控制电容阵列或者电阻阵列来达到预期的频率的。

网友:
把频率做到两倍,再二分频,最简单最准确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VH和VL的设置对占空比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0-09-07):
标准做法,二分频。

网友(2010-10-11):
恩。不错的想法。

网友(2010-11-28):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2011-04-06):
二分法可以克服PVT的問題

网友(2012-01-31):
louzhu楼主没解决?

网友(2012-03-13):
如果是采用两个电容的结果,调节两个电容的大小和充电电流的大小,使之匹配!
如果是一个电容的结果,调节充电和放电电流吧

网友:
要想精准的50%,那就倍频在除2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07):
充放电电流不同造成的

网友(2014-06-17):
频率高了之后,比较器的比较延时占比重增大

网友(2016-08-30):
A Digitally Programmable On-Chip RC-Oscil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