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ter的环路稳定性如何改进?

楼主(2010-07-05):
做一个Filter,使用OpAmp-RC结构,截止频率1MHz,设计的运放加1pF负载时候带宽600MHz,增益66dB,相位裕度66度,加3pF电容负载时带宽变为250MHz,相位裕度72度。
我使用genesys生成了一个RC网络的结构,当我用Spectre跑的时候,AC特性基本和genesys一致,可当我分别仿里面各个环的环路稳定性时,环路增益在2.9GHz的位置,相位裕度就只有32度,尝试微调RC的取值,基本上对相位裕度没有改善,这说明应该是运放的问题,可是运放在2.8G那里的零极点根本看不到啊,这可怎么办???

网友:
你做的filter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最好贴出来看一下。
“分别仿里面各个环的环路稳定性”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的filter是几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二阶节,一共是三级级联,六阶电路
打断环路测环路稳定性就是在运放输入端那里加上信号,测信号经过一圈环路之后反馈到输入信号之前那里的增益和相位

楼主:
我个人感觉需要把GBW做到上GHz,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唉,可惜现在没有时间重新做运放了,杯具啊…………

网友:
你可以在把那个跨接电容的一端接到Buffer(例如 source follower)的input,然后Buffer的output再接到op-amp的input。

P.S: 一般在Active-RC filter中,opamp的GBW最少要是 filter 的 corner frequency 的 30倍以上,以提高filter的精度。

网友:
lz说的是稳定性问题,opamp的GBW加大却只是对精度有好处。
对于filter的仿真,我从没见别人把环单独的断开仿真ac的。你只要把你的传输函数带进去matlab,看你的二阶滤波器的Q处于什么量级就可以了,大于0.5就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子测试稳定性的,学到了。
我现在基本了解了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了。我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在开环测试时候,运放的相位裕度是够的,但是在环路里面相位裕度不够。为什么在环路的时候会不够呢?仔细看我的那张仿真的图会发现,环路的GBW达到了2.7GHz,而其实我运放的GBW才只有500MHz左右。在一次文献 buchong.pdf (862.03 KB, 下载次数: 66 ) 的阅读中,我意识到运放的GBW和管子的截止频率直接相关,而管子的截止频率和管子的L,也就是栅长直接有关,于是我去查看了自己运放中的各个管子的L,发现我输出级的管子栅长设定为150nm!当初之所以取这么小的栅长,是因为想要提高阈值电压Vth。有人可能会说,人家都希望阈值电压变小,怎么你非要他变大呢?其实我的考虑是这样的,为了使得输出摆幅比较大,提高运放的线性度,势必要使输出级的过驱动电压比较小,而过驱动电压Vdsat=Vgs-Vth,而我输出级管子的Vgs基本是确定了,那我只有加大Vth来使得Vdsat变小。所以取了接近于工艺最小值的栅长。这样子就使得输出级管子的截止频率很大,在环路测试的时候使得环路GBW很高。我后来把输出级的L调整为250nm,环路的GBW真的降下来了,稳定性也就满足了。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此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最后我的Filter并没有使用Tow-Thomas结构,因为他的二阶节中总有一节的一个环路有问题,他的相位裕度在低频段(也就是0Hz开始到几百Hz)直接就是0度,这可能和我的测试方法也有关系。我把这个问题向师兄提出之后,他防震出来的结论是:Tow-Thomas的RC网络把这一节的相位裕度强制在了0度,所以这个结构不值得冒险。所以我最后还是采用了Multiple Feedback结构。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了解Tow-Thomas结构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电路的稳定?

网友:
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网友:
首先,环路不好随便打断的,因为环路有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环路被打断后,可能你的电流信号就没有,这样仿真就不准确了;
其次,要是整个Filter AC响应没有问题,仿真一下tran,如果tran也没问题,基本不会有问题了;
环路不能只靠仿真来确认,仿真只是来验证想法的,关于Tow-Thamas的问题,应该是你的仿真方法的问题吧。

楼主(2011-03-14):
啊呀,回头来看看自己写的帖子,真是感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