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有事请教!

楼主(2010-07-05):
BS2S7HZ6306能用做中星9号的调谐器吗?当天线对准中星9好后,BS2S7HZ6306能输出锁定信号和agc电压吗?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2013-02-1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个大侠能给解答一下,顺便问楼主,你有 BS2S7HZ6306 的驱动吗?能否给我一份,jingke_szh@126.com,多谢

网友:
锁定信号是解调芯片输出的 agc电压是解调芯片输出给tuner的

网友:
楼上的有调谐器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