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中ram问题

楼主(2010-07-05):
大家好,现在我的设计中例化了一个ram,这个ram是我用的第三方的IP,在逻辑综合时,我将这个ram设置为set_dont_touch,但是,对于它的输入、输出端口,我应该如何约束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不需要约束它的I/O pins.

网友:
看看才知道好不好啊!!!!!!!!!!

网友:
看看IP手册,里面应该有输入延迟和输出延迟的信息,设定这个值就OK了

楼主:
你好,yuqd,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改用什么命令约束这些ram的I/O呢?
谢谢啊。

网友: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
你可以查下man page看看

网友:
ram 应该会有相应的.lib文件,里面定义了相关的 setup/hold/delay/transition等信息,DC会去查这些信息来综合其他部分的逻辑。

网友:
需要专门的进行约束么?我以前没有注意过,我们好像都没有约束

网友:
如果你用Ip核的话,综合布线是不需要约束ram的IO的吧,除非你把RAM的IO直接作为芯片输出了~~~~

楼主:
yohuang,你好,但是,dc如何调用ram的.lib文件呢?

网友:
和standard cell lib文件一样读进去,你用的RAM应该有.lib文件吧?

网友(2010-09-23):
DC可以读入.lib吗?不可以的,DC只识别.db。
综合时只要将ram的.db文件添加进link_library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操心

网友(2020-01-12):
请问RAM的库从哪来,我在工艺库中没有找到相关信息,Verilog代码中调用了VIVADO的IP,现在用DC不知道该如何综合,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