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网络分析仪芯片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做了一个lpf的芯片,想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幅频相频特性,不知道芯片的输出直接连到网络分析仪输入端,还是应该在中间焊一些buffer之类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
VNA的阻抗是50ohm,所以LPF的输入要加Buffer来驱动50ohm的仪器

楼主:
是输出加buffer驱动50欧电阻么,另外我仿真时是带着大于50欧的电阻跑的,那测试时还用加buffer么

网友(2011-11-07):
搭车问,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lpf的工作频率,几百kHz可以用FFT分析仪,一般不需要buffer,
如果一定要用VNA需要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