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 violation

楼主(2010-07-06):
在代码里有一个154位的寄存器组,在这个地方综合后总是有setup violation,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分析一下violation所在的位置,为什么路径延迟会过大。

网友:
154位?这么大做什么用的?看看能不能通过buf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