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hold vialation怎样修

楼主(2010-07-06):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在后端布局布线中,出现的setuphold vialation应该怎样修啊??谢谢!!

网友:
先分析时序报告看是怎么引起的。是时钟偏差引起还是数据延时。
如果是数据延时再分析是因为逻辑深度过深引起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