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opamp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我发现高压oapmp的工艺基本上都是bipolar的或者BiCMOS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bipolar opamp相对于CMOS opamp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bipolar的性能通常好于CMOS,比如offset,noise, bandwidth等等,也比较适合高压,早期的单片通用运放都是bipolar的。CMOS主要是为了集成 。

网友:
ls说得很对,所以在现在的高压cmos芯片的设计中,尽量避免高压opamp,高压管主要拿来做逻辑性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