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高分求助一个VHDL程序的编写!!

楼主(2010-07-06):
实现对32组数据的顺次输出及编号(编号依次为01-32,与数据一一对应)的在两个LED显示。

要求:(1)每组数据输出间隔为2s,32组数据全部输出后,再从第一组输出,如此循环,且编号能在LED显示。(2)外部输入信号U1如果为0,继续输出;如果为1,编号在LED闪烁显示10s后,继续输出下一组。

已知条件:(1)32组数据依次为:"00000","00001","00010","00011","00100","00101","00110","00111","01000", "01001","01010","01011","01100","01101","01110","01111","10000","10001","10010","10011","10100","10101","10110","10111","11000","11001","11010","11011","11100","11101","11110","11111。(2)2s和10s的延时我已用计数器实现。时钟为1MHZ,以延时2s为例,每计数2000000次后,输出Delay_2s为1。延 时10s计数器计数10000000后,输出输出Delay_10s为1。

附:(1)LED端口大侠们可自行定义;(2)不知道能不能用到WAIT UNTIL语句??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你不如自己把问题提出来,大家给你说,肯定不能够用wait了

网友:
如果没理解错,数据用计数器产生,编号是输出数据加1,然后led的控制就看手册了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VHDL的..

网友:
厄~~~真没觉得难,不过,VHDL的确对我来说,也是历史了

网友:
WAIT 语句ISE综合的时候会直接抛弃,没用的,比较长的延时用定时器,很短的延时用锁存微分电路就好

网友:
这个有点,,,楼主还在用软件的思想来理解RT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