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信号接收

楼主(2010-07-06):
各位大侠,我问个弱弱问题,信号在天线接收后,理论上讲应该是没有噪声吧。还是说在空中传播中引入了噪声?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最基本的噪声书看看,看下噪声来源

网友:
空中有噪声,系统有噪声!

网友:
空口有互调、阻塞、杂散等干扰;
电路内部也会串扰,起码有热噪吧!

网友(2010-08-13):
天線接受到訊號包括各種雜音,後面電路必須加濾波器

网友:
雜音無所不在 所以SN比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