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的Add Paths from/through/to path 这一项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0-07-06):
DC综合时的Add Paths from/through/to path 这一项该怎么设置??看了 一些 资料 讲有 四种路径约束,可是这里还是不只到怎么用??

网友:
from: 选择的时候是约束了起点
through: 选择的时候是经过了某个gate
to: 选择的时候指定了终点,也就是到某个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