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tpg simultion 问题

楼主(2010-07-06):
请教DFT高手,在做atpg仿正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error, "exp = 1, got = x",
不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我用的synopsys的tetramax,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望高手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要看你做的是什么仿真了 post syn 还是post layout 前者一般需要 zero_delay+ notiming check 后者需要完整的通过pt检查的sdf文件配合仿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做的是post layout之后的post simulation,加入了sdf,pt也没有timing violation,但是仿真的时候总是出got =x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先去掉timing的因素,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memory造成的呢?但我现在把所有的memory都设置成了black box!期待高手帮忙~~~~~
还有就是做tetramax DRC的时候有R11,R14,R15这样的violation, scan chain用的是DFTMAX的compression mode,不知道这样的violation在tetramax里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解决掉,coverage可以不考虑,这样能解决问题就行!
simulation的问题在basic scan mode 和 compression scan mode,都有got =x 的问题!
大牛快来救救小弟啊!!!!

网友A:
你的设计会不会不是full scan的架构? 导致里面有些时序单元没有正确初始化? 对于有memory的设计,你可以建一个tetramax兼容的memory的model,因为memory周围的逻辑都处于memory的shaow范围,直接black box掉memory这部分逻辑就不可控了,或者不可观测,所以你要建一个适合tetramax的memory model,或者插入可控可观测点。然后要确保partial scan的部分正确初始化。

网友(2010-12-10):
先查查vcs的setting,要正确的define。
可以dump波形看为什么是x

网友:
在前仿完全通过的前提下,如果是大片pattern出现x态,那有可能是你的clock有问题。你可以通过使用-nonotify来验证是否是clock出了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你的pt timing并不是真的完全clean了,可能存在AC timing问题

网友(2011-09-26):
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导致某些不再scan-chain上的寄存器输出为X,经传播使scan寄存器在capture时出错。

网友(2012-02-0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在ATPG仿真方面遇到些问题,首先读不懂 tetramax 产生的 .v文件,在其中test_se是如何变化的, 虽然波形中看到了test_se的变化,但是它的变化感觉和之前的认识偏差较大,高电平没有保持到一个扫描链全部被移位重置前就变为低电平了。很是不解。
项目在即,请指导,多谢!

网友(2018-05-05):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最近在实验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消除mismatch,只需要got的值不是X就可以,请问您知道应该如何做吗

网友(2019-01-31):
dump mismatch的 波形 与 之前pre-layout的比较, 看看哪里出的X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会不会不是full scan的架构? 导致里面有些时序单元没有正确初始化? 对于有memory的设计,你可以 ...

full scan 的意思是全部上chain 对吧?

网友(2025-04-30):
0x或1x mismatch我觉得还好。我一般先看哪个pattern fail。单独用VCS跑这个pattern,一般都是capture时有X。然后trace为什么会发生X,原因太多了。

难弄的是01 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做的是post layout之后的post simulation,加入了sdf,pt也没有timing violation,但是仿真 ...

没用过新思的,不过有没有看过 exception SDC 设置是否正确呢?multicycle_path 有时候会没有吃进去,导致出现 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