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蓝牙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7-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手机A和手机B有商业软件通过蓝牙的方式在进行数据处理和交换,我想自己做开发在手机A端获取到B手机传来的数据包,请问能实现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比较麻烦吧,你这相当如盗取别人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监听是在本机上进行的呀,不是侵入别人的机器.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只要双方都没有安全处理,比如认证、加密等,就可以。看手机是否有操作系统,决定你需要看的蓝牙驱动

楼主:
4# xuer_1975   因为两个设备都是我自己的,配对码那些都是知道的。不过具体的数据传送是商业软件进行的。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加密的。如果认为它们没有加密,那我具体应该怎样入手呢。我在网络上看过抓包,但那都是基于internet的,那些数据都会流经网卡,不过蓝牙抓包是什么原理,实在不懂,我想实时地截获发往本机的数据,请大侠多多指点啊!

网友:
要绕过商业软件抓包,一是基带层(这是硬件做的),二是驱动层,三是应用层(我估计商业软件只在应用层)。建议你看看蓝牙协议,找一个抓包的点。因为我是做基带层的,所以选择在基带层和驱动层接口处抓包。你可以在驱动层和应用层接口处抓。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