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做PrimeTime分析power時, 要準備哪些檔案?

楼主(2010-07-06):
已做好, Design Compiler及 IC Compiler之後
想用 Prime Time 做 power consumption分析,
請問 要準備哪些檔案 ?

网友:
??? Primetime是时序解析工具。

网友:
论坛上有primetime PX的使用手册,楼主搜一下吧

网友:
没做过,期待高手

网友:
PrimeTime-PX用于静态和动态的功耗分析,以此分析结果送给primerail做IR-drop和EM分析

网友:
你把synopsys的这两个工具的workshop学习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入sdc文件和spef文件
还有就是仿真的vcd或者sai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仿真,产生你需要评估的工作模式和时间段的saif文件(vcd也可以转换为saif),在ptpx中读入spef、saif、post layout。

网友:
学习中,没做过这个

网友(2010-08-20):
primetime PX的使用手册

网友(2011-06-20):
低功耗设计时要考虑的

网友:
非低功耗也是要做的吧

网友(2018-10-10):
回复 网友C:

不错,不错,顶一个,嘿嘿~

网友:
楼主在eetop或者Solvnet直接搜 PTPX 的UserGuide,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一般先将power analysis的功能启用,读入db,网表,spef,sdc;可以用average mode仿真,需要分别对reg,mem等设置toggle rate;也可以读入.saif/.vcd等仿真文件来计算power。
建议你直接到 博客园 里搜PTPX,里面有人分享PTPX心得,挺基础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