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 版图设计请教。

楼主(2010-07-07):
我想在PAD下放置GGNMOS做ESD保护器件,用的3M的2M工艺,大家觉得可行不?

网友:
不怕别的,就怕bonding的时候把器件压坏.  问问foundry和封装厂,确认下可以做不, 好像在有些foundry流片如果要做DUP(device under pad),就需要加一个标记层.
条件允许的话, 你也可以不问,自己先做做试验.

网友:
已经做过 没什么问题 但是PAD 有可能会穿 对于封装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2010-08-21):
学习了 1# ant_analog

网友:
跟制程和封装有关,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