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备资料中的Loadloc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7):
我这几天正在看一个设备资料,关于干法刻蚀机的,其中有一个词loadlock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设备的某一部分的名称,应该怎么译

网友: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我先顶了

网友:
锁定负载?

网友(2010-08-16):
一般dry etcher机器是在比较高的真空状态中工作,然而在放入需要etch的样品时,如果直接把main chamber打开放入sample, 这样就破坏了main chamber里的真空状态,就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需要的真空。所以loadlock的用处就是先把sample装入loadlock,封闭loadlock,把loadlock抽真空,loadlock很小,所以loadlcok很容易抽真空,然后才把loadlock和main chamber之间的门打开,然后把sample从loadlock推入main chamber做etch.
所以loadlock可以翻译成 封闭样品载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