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仿真时过慢或死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7-07):
仿真时候最后一个或两个工频周期,做个PFC,老是死机。而且.ST0的文件都十几G了,还没仿真完?是出错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可能是数据量太大了,考虑只保存关键信号再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PRINT输出的信号?

网友:
存储量大属于正常,如果存十几G就死机那只能说明你该换电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320G硬盘。2G内存,E8400的CPU,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