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ias大家都是真么设计的啊

楼主(2010-07-07):
感觉一个robust的设计,bias的设计选择其实蛮需要仔细考量的。
采用v2i设计,电流与电阻变化成反比,但电路的DC点比较稳定。
采用constant-gm设计,电流与电阻平方成反比,但电路的交流性能比较稳定。
整个电路的性能随电阻变化还是蛮大的,要是接一个片外精准电阻,需要外加一个pin,如果没有特别精度要求也蛮傻的,好像做的不多了。要么就是采用SC电阻,但是可能引入clock的串扰。
大家都怎么设计偏置电路的,如何尽可能降低PVT和mismatch的影响,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你知道的已经很多了。。。

楼主:
trmming我觉得其实是种很懒的办法,针对量产的工艺corner我们或许可以通过trim来做一下调整,但是对于温度,对于mismatch,量产情况下给出同一个trim控制字是不现实的。

楼主:
这是一篇产生很大动态范围偏置电流的设计,给大家共享一下,希望能抛砖引玉。我们共同探讨下偏置电路设计需要考虑的方面。

bias current generators with wide dynamic range.pdf

网友:
这是要做啥电路呀,精准的电流源当然好,但是不精准的也可以凑合啊。
所谓的robust不是说要把某个电压或者电流参考作准,是要保证电路能够在参考电压(电流)不准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集成电路里你可以要求一个参数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尽量少让某个参数不能大也不能小,这就robust了。

网友:
P: Trimming
V: Cascode/Regulator.....
T: Zero TC compensation
Mismatch: Cascode/Siz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stant-gm  + band gap

网友:
很多书都有将

网友:
很多书都有

网友:
V2I一般讲的不是Vbg/R么 其实Vgb不做trim的话也会随着电阻变的
constant gm? 貌似我们这边没这么叫的,如果楼主指的是和R的平方成比例的话那就不是ptat喽? 不知道是什么结构的? -- 问题是:为啥要搞成和R的平方成比例? 每个电阻+/-30%变化 你再来个平方 不是自找苦吃么?

网友(2010-09-15):
xiexie 6 lou de

网友:
bandgap circuit
constant gm
看应用了,这些可以衍生出各种电路
找到合适的就可以了,每个都有缺陷

网友(2011-01-19):
没必要这么精确吧

网友:
有点入邪道了

网友:
有点钻牛角尖了,呵呵!
gm-matching, ptat, vbg/R都可以用啊

网友:
eetop 从不缺资料

网友:
呵呵,学到东西了

网友:
古古怪怪给哥哥哥哥哥哥

网友:
dui zhege wenti ting  gan xingqu

网友:
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ree~~~

网友(2011-07-10):
回复 楼主:

    CONSTANT-GM  SELF BIAS

网友:
做几个register选电流吧

网友:
说实话我不懂

网友(2012-04-19):
新手,从讨论中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
用的都是很常见的结构了  要是谁有精准的结构,到时可以秀一秀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我是带着膜拜的心态进来的……

网友(2012-06-08):
带隙电流可以比电压做的精准,经典的东西,这就足够了。

网友:
如何得到一個constant 的gm阿!!  新手!!

网友(2012-08-05):
过来学习来了

网友(2013-06-24):
感謝各位的心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