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se design suit 12.1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出现failed to create link,哪位知道解决办法么?

网友:
看起來像是因為語系的問題

网友:
电脑重启一遍再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安装源是从xilinx网站上下载的,就是安装不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从官网上下个补丁,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35331.htm
解压后将****\AR35331\installer_files\bin\nt中的libwiclient.dll文件考到安装文件下的bin\nt下并覆盖,然后就行了。
覆盖之前最好做好备份。

网友:
好厉害  我试了果然是这个情况!!都是厉害人啊!

网友(2011-03-31):
多谢高手指点,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