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hy the gain of first stage is greater than second one for two-stage op?

楼主(2010-07-07):
Why the gain of first stage is greater than second one for two-stage CMOS op amps?

Please explain it for me.
Thanks you in advance.

网友:
noise比較低

网友:
第二级可以用来提供较大的摆幅,不用cascode结构,所以增益比第一级低;
第一级增益大的话方便进行频率补偿,将主极点放在第一级的输出节点处;
有利于减小第二级的mismatch和noise

网友:
no such mandatory requirments. Although it could reduce noise and psrr, it will mak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complicated. Trade-off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based on a specified envirement.

网友(2011-06-12):
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