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0-07-07):
今天下午从IC5141里面拷了一份版图,到IC610下面要进行转换才能看。
转换没成功,提示信息如下
“The libraries of the following cellviews were marked for deletion from the Lib list.The lib list updetes has been aborted. Please close these cellviews and repeat the library operation。”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6-03-02):
关掉ciw重新icfb就可以啦

网友(2016-10-28):
遇到同樣問題,感謝!!已解決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A:
关掉ciw重新icfb就可以啦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关掉ciw重新icfb就可以啦

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