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sh 数组排序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想问下 hash 里面一个 key 对应多个value,或者说对应一个@value数组,比如说 数组里面有 $v1 $v2 $v3,我想先按照所有的 $v1从大到小排序,然后再按照$v2排序。这样怎么做啊?

网友:
应该是根据你的情况定义比较算子
请看大小骆驼Sorting a Hash by Value

网友:
先把hash的value数组赋给一个数组,对数组排序完了,再给hash key对应 的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