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版图画法

楼主(2010-07-07):
各位大侠,本人目前正在做一个CSMC0.5um工艺的LDO版图,其中功率管不知道采用什么画法比较合适,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呵呵。对了,我的管子宽长比是三万比一。

网友:
同意楼上,我们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蛇形栅有更大的比例

网友:
有没有图啊?

网友:
希望有个图形可以看看学习一下. 顺便问一下网状栅MOS的ESD怎么做?

网友:
hao dong xi a  a

网友:
网蛇状栅     5楼的照片真漂亮

网友(2011-11-03):
你把功率管的电路图拿出来再说了

网友A(2020-01-03):
请教,能否贴张示意图看看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A:
请教,能否贴张示意图看看

参考书籍:The Art of Analog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