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分析数字delta-sigma modulator的性能?

楼主(2010-07-07):
如题!另外digital delta sigma modulator的输入是二进制数据,量化输出却是分频比的偏移量?想不明白。还有噪声传函NTF的详细推导过程,我自己推的总是和paper上的不一样。有没有相关的paper推荐一下!高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读david johns, ken martin 的analog cmos ic design 里面有analog dsm 噪声传递函数和dsm的设计,和数字dsm是相通的

网友(2010-11-15):
你可以看看Martin的书, 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2011-01-21):
Digital sigma delta的quantization error就是truncation error,分析和模拟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0-04-06):
看Martin的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