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DC综合后的门数

楼主(2010-07-08):
各位大哥大姐,请问有没有直接能计算出DC综合后网表gate counter数目的命令或者操作啊。
我现在只能通过先求面积 ,然后除以一个nand2面积的方法来计算,但是传说DC得到的报告里面的面积不准确。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积除以最小与非门面积,是一个等效的门数,大家说出来多少门,一下子就明白了。
至于你说的报出门数,我想你要的是网表中到底例化了多少个cell吧?一个寄存器也算一个们,一个buf也算一个们,是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用这个命令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 -h】

网友:
ls的命令好专业啊,直接report_cell不行吗?
cell出来以后,可以根据标准单元库来查看各个cell的具体电路,你就可以精确计算出门数了!
另外也可以在布局布线后,有报告门数的命令

网友:
学习了,3楼的可否告知Encounter的报告门数的命令吗?

网友:
DC后报告的CELL数量好像是symbol门级数量,比如一个选择器算一个cell,不会算里面的门级了吧,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等效的门数 和 encounter后的门数是不是一个概念啊,差多少,我只知道综合后的面积好像没有考虑走线,只考虑了cell的面积。
我是想知道综合后总共用到了多少门(N*dff + N * buf + N* add +......),,不是只想知道用到门的类别:
用sizeof_collection得到的门数是总共的门的数量吗?
还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用过report_cell,可是里面只有用到cell的种类,也罗列出了所有pin连接的cell,可是没有总共的门的数量的报告啊。
不知道如何来精确计算啊,不是一个一个来数吧?

我想知道综合后门数的多少就是为了给布局布线做准备,看看门数,面积满不满足设计要求。如果太大,就再想办法来修改code,减少门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门数不是以nand2为单位的吗?
我用DC后报告的cell面积除以一个nand2的面积,那么得到的难道不是门级gate counter的数量吗?

楼主:
门数不是以nand2为单位的吗?
我用DC后报告的cell面积除以一个nand2的面积,那么得到的难道不是门级gate counter的数量吗?

网友(2010-10-29):
report area就好,里面是等效的门数。

网友:
大家有没有考虑hard block的影响?
直接report_area是包括hard block(pad,ram,rom,ip...)面积的,这样对计算逻辑门数是有较大影响的

网友:
我也是用cell area除以nand2的area得到的

楼主:
我们boss说,一般面积差不多是DC area report是整个面积的50%~70%,因为DC得report只有cell面积 没有net面积。
不知对否

网友(2011-03-30):
学习中,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中,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具体的算法。

网友(2011-09-19):
学习中,有没有哪位可以给一个DC下等效门数的具体方法。

网友:
就是report_area 除以标准nand2 面积得来,
前端人都这么干的,

后端一般喜欢看instance数目, gate数不准,如果硬要的话,就是instance X 4 ,

网友:
icfbicfb说的有道理 “后端一般喜欢看instance数目”

网友:
dc报告的面积是所有STANDCELL面积和,这个是准确地,因为库里面都有standcell的面积,简单乘加就可以了。当然了,最后的面积你还要取决于你后端加入的原件以及你的绕线资源

网友(2011-11-21):
大家多多讨论,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地说,从面积到与非门会有一定的联系,一般28n的工艺下,除了memory的面积外除以0.486可以等效为多少与非门。dc也会考虑连线的面积,这个主要看选用wire_load_model。

网友(2012-12-27):
回复 网友E:

命令是reportGateCount,在encounter text command里面有。

网友(2013-05-31):
dc 里的面积单位是 门数还是平方微米呀?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F:
SOC 里没有这个命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_shell> sizeof_collection -help
Usage: sizeof_collection    # Get the number of objects in collection
        collection1            (Elements in this collection)

不知道这里的objects指的是什么,cell/instance/reference  还是什么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7-05-04):
instance数目 具体是怎么看

网友:
我经常用两个方法,
一是  report_qor有个instance数目报告,里面leaf_cell 数目就是instance数目,把macro的减去就是stdcell个数
二是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 -h -filter "is_hierarchycal == false"]这个直观统计个数,cell的个数就是除去hierarchy cell的数目  可以在-filter 里加 && is_memory_cell == false 把mem数目也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learning, and thanks

网友:
除以单位面积

网友(2020-05-28):
学习一下。多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H(2020-11-11):
大佬们,小弟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怎么查看一个nand2的面积呀。

网友(2022-07-17):
引用 网友H:
大佬们,小弟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怎么查看一个nand2的面积呀。

同问,请问楼主你知道了吗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H:
大佬们,小弟初学者,想请教一下怎么查看一个nand2的面积呀。

在lib里面差nand2 这个cell  有 area面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