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R732与Elpida颗粒内存条不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0-07-08):
XLR732处理器上,同一个种规格内存条,用Samsung/hynix颗粒内存条均正常,而用ELPIDA颗粒内存条则出现大流量读写时报错。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
听上去像是内存数据通路的power network不太好
在seamless读的是时候数据通路的电压drop太大
导致出问题
我以前公司做的一款内存就出现这种问题
你们可以找epida要求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