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有没有获取系统时间的函数?

楼主(2010-07-08):
DPI的方式是可以的

网友:
就用verilog里面的$time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e返回的是仿真时间
我想得到现实世界的时间

网友:
只能使用DPI调用C/C++系统函数

网友:
把时间打印加入到脚本里边不是很好么,按说仿真应该关心的是仿真时间吧
如果需要加标签的话,运行脚本的时候把系统时间按照参数传入进来就好了吧。。

楼主:
比如在执行到某一步的时候打印当前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从开始到执行到这一步的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