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Ubuntu安装dc时出现下面 的 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08):
我在Ubuntu安装dc,出线如下提示符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该怎么解决?谢谢!!!

design_vision 到是能用,但是 dc_shell出现上面的错误,好晕啊, 该怎么解决呢

同样的license,pt_shell都可以用 ,只是dc_shell和dc_shell-t不可以用 ,design_vision可以使用,不明白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2011-03-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2-07-05):
一样遇到,怎么解决?

网友(2012-08-09):
一样的问题,请大侠解决一下

网友:
OS版本太新了吧?我用ubuntu 10.4,一切正常

网友:
我用的10.4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换红帽子比较靠谱

网友(2013-12-01):
坐等大神出现解答

网友:
听别人说UBUNTU没有红帽兼容性好,可以换用红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