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0-07-09):
本人要为一嵌入式系统设计电源模块,该系统有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部分需要用到双电源:正负10V和正负5V,数字部分需要+5V,输出功率10W。现在初步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 购买现有的电源模块,将220V AC 变为 正负12V DC输出。(该模块已确定可以买到,60元/个)。然后通过DC/DC芯片分别转成正负10V和正负5V。
方案二:购买类似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将220V AC转成24V DC输出,寻找一种芯片和结构将单电源转成双电源,然后再通过DC/DC芯片分别转成正负10V和正负5V。
      请诸位高手给点意见,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一起分享!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DC/DC为模拟电源供电,如果实在要用,一定需要使用再次的滤波,这是必须采用的方式,否则干扰十分严重

网友(2010-12-11):
模拟不用dcdc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