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C指数模型

楼主(2010-07-09):
请教一下大家,在看一篇比较经典的文章:“On the Design of Constant Settling Time AGC Circuits ”。该文章主要阐述了AGC系统中的VGA模块如果是指数规律变化的话整体AGC的时间常数为常数。现在比较疑惑的是其中使用了一个模型是将AGC中的Aout=G(Vc)Ain取了一个对数关系,从而得到ln(Aout/Kv1)=lnG(Vc)+ln(Ain/Kv1),为什么可以这样来改变模型呢。而且论文里还提到AGC系统是工作在db线性条件中的(AGC sytem can operate linearly in decibels),这个依据又是什么呢,难道AGC的输入输出必须保证db线性么?原理是什么呢?
有没有也做这方面的高手呢,请帮看看吧。多谢大家:)

楼主:
没有人做这方面的东西么?
一块讨论一下吧。

网友(2013-03-12):
DB线性是实现AGC环路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否则AGC的环路建立会受输入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