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 10.0 安装不了,安装完只有50M,提示安装成功

楼主(2010-07-09):
软件完全不能用

网友:
3个多G的软件怎么会只有50M呢?
还没有去ALTERA的FTP下载10.0。

网友:
已装好用上,但是界面已经大有改观,很不习惯,pin assignment居然不能输入,只能下拉

网友:
听说QuartusII10.0 换界面库了,用Qt4了
不知道确切否
如果是,你不能下拉,那就好理解了
唉,Altera一天到晚地换,而且版本一直不稳定,不知道说什么好

楼主:
你是怎么安装的?说一下过程,我今天还重装了一次系统,还是装了只有65M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2011-03-29):
有问题啊 ~~~